楼主(2020-07-15):
请问大佬西门子的S120电机模块能直接连电脑吗?还是必须由电脑连接数控系统再电源模块接着再电机模块才能调试?

网友A:
S120必须要组态,包括CU控制器块,电源块(如果有),驱动器块,传感器块(如果有),附加选件块(如果有)。他们组成的拓扑结构,然后通过上位机通讯可以直接交换数据。也可以通过自动化元件(PLC)作为中间控制器,组成自动化结构。

如果是没有中间的PLC,上位机直接连接S120的CU控制器,那上位机里应该安装OPC-DRIVS(动态链接库)就可以与第三方的操作系统连接了。要么安装西门子的博图或STARTER也可以直接与CU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