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程序中d504为什么是0?

楼主(2020-07-15):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我这个d504为什么是0?

网友A:
浮点数,502 506 510用这三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我这个d504为什么是0?
模拟器模拟的?
如果是模拟器模拟的,请将模拟器状态切换到STOP,然后切换到RUN。

网友C:
指令后面的P去掉试试,就DEMUL,加是脉冲型就在运行时执行一次,后面再改变是不会更新的了

网友D:
是否在其他程序段用到了504

网友E:
m8000改成其他软元件,这个在PLC启动时已经运行过了,还没来得及赋值已经执行过了。

网友F:
感觉还是别的地方有写入D504。梯形图上看到的是扫描周期完成后的值,不像其他有些品牌PLC,在梯形图上看到的是扫描到该句时的计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