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5):
求助一个三菱PLC如何实现控制8*8的点阵,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如果是输入信号,这个是牺牲应答速度来获得,扫描输入信号是PLC的扫描刷新周期*扫描数,例如你的8*8就是扫描刷新周期*8,例如FX3U处理器程序在12000步一般扫描刷新周期在40mS左右,40mS*8=320mS(极限在360mS左右),也就是接近0.4秒才能响应!!当然程序更大时间更长!同样如果是扫描输出(例如驱动LED之类)也是同样

网友B:
要使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输入使用,要8入,+8出
输出使用,要8出,+8出
先查手册看有没有相应指令,没有再想办法程序解决
具体用到8*n个PLC扫描周期与用指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