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5):
请教大侠,关于三菱和新代系统编程的问题?有图

楼主:
用三菱和新代怎么编程,写在纸上也可以哦,谢谢

网友A:
三菱和新代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
将三菱和新代放到一起说,那应该说的是数控系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是老师出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