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5):
求指点迷津,请问前辈 200smart与上位机可以走光纤吗 ?是否需要用到光纤收发器的?或者两台200smart之前可以走光纤吗?通讯距离比较远。

网友A:
能用网线的话光纤应该没问题,要用收发光纤装置了。

网友B:
可以的,需要网线转光纤收发器

网友C:
走光纤就是为了延长网线的,PLC没有光口,走光纤肯定需要光电转换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请问是先在PLC的网口端接网线到网线转光纤收发器,收发器接光纤的起点,然后光纤的终点再接到收发器,最后收发器再出来到上位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请问是先在PLC的网口端接网线到网线转光纤收发器,收发器接光纤的起点,然后光纤的终点再接到收发器,最后收发器再出来到上位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请问是先用网线,然后再用转换器进行转换吧?

网友D:
对,光纤就是一个中转延长的作用,相当于网线中间加了一段光纤。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你也可以用光交换机,然后一边再用一个光交换机。

网友E:
用光交换机贵了,交换机都是N台设备组网的需求,点对点的设备,用两三百块钱一对的光纤收发器即可,就是光电口转换器,如果能购买制作好的现成光纤,直接插即可用。否则,又得聘请专业人员携带专业的光纤熔接机,一个熔接点要收几十上百的费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明白勒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呢 现在的方案也是用光纤收发器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