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6):
请问各位大佬plc程序怎么写:
当压力表低于或者高于某值会接通一个点动作(报警信号等)

网友A:
直接采集压力传感器的信号不就行了,然后程序做监测保护

网友B:
C=(A>B) &(delay 1000ms)
或者
C=(A>B) & (bias=1%)

网友B:
如果要锁定输出/报警:
if(A>B) set C

--[A>B]--(C)-
--[C]---|
如果还要复杂,比如确认(报警消音)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