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6):
这个通讯什么意思,谁有资料

网友A:
仔细看看该模块手册吧!
这个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对模块缓存进行读写从而获取模块输入点状态、对输出点进行刷新,就这么简单,最后那个是获取当前的模块联机状态

楼主:
谁有手册发给我一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去三菱官网下载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_idx_certification.asp

网友C:
U表示模块号,G表示模块的具体缓冲区
缓冲区的具体定义模块手册中都可以查到。

网友D:
回复 楼主:
U表示智能模块号,排出输入输出模块外,通信模块  模拟量模块都是智能模块1
G表示模块的具体缓冲区,此模块具体定义的模块详细内容。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手册了

网友A:
三菱产品官网都有手册:没有中文E文肯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