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配电箱咋改造

楼主(2020-07-16):
不敢动  一动就粘包

网友A:
神奇的箱子,

有PLC 还有时间继电器。

全是接触器,没见继电器。

PLC直驱接触器?

改造的话,箱子小了

网友B:
箱子小了,太节省,重新做个柜子,直接替换。。。

网友C:
如果一定需要改,也只能换大箱子。

网友D:
如果不换个大箱子,也就是参照原来的位置摆放,那就不叫改造,就是检修,原来不方便接线还是不方便接线,原来有什么问题还是有。

楼主:
程序有点问题  但工人也习惯了  触屏想和PLC放在一块  目前是引出四个线两个电源两个数据线 所有元器件不敢坏  没法更换

网友E:
钱到位有什么不敢换的

网友F:
粘包是啥意思啊,让老板加钱,换大箱子,元器件就算不换新的,也重新排布一下

网友G:
维修都倒霉,改造还不如自己重新做轻松……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神奇的箱子,

有PLC 还有时间继电器。

全是接触器,没见继电器。

PLC直驱接触器?

改造的话,箱子小了

PLC左则、1P断路器右则的那两个不就是继电器吗?

下面接触器右边的那几个看不到型号、像接触器的有可能也是中间接触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钱到位有什么不敢换的

没错,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工艺,从新做个新柜子,调试好后拆线接线就完成了

网友J:
建议老板重新做一个全新的更好好了。

网友K:
换大的箱子重新安装排位

网友L:
不要的东西去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钱到位有什么不敢换的

没错,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工艺,从新做个新柜子,调试好后拆线接线就完成了
都不用研究工艺,测绘出电路照做就是了,还要换PLC?是难弄

网友M:
想请教下,你项目都是怎么接到的呢0.0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请教下,你项目都是怎么接到的呢0.0
没懂你的文字描述

网友N:
先把线路图测绘出来,捋一捋工艺要求,确定没问题就重新配一套,留出PLC位置,到时候整体换下来,元器件尽量使用和原来一样的型号,调试完成后把旧的这些器件作为备件。

网友O:
重新捋一捋,去掉多余的部分,实在不行换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O:
重新捋一捋,去掉多余的部分,实在不行换箱子
我准备做三倍这么大的箱子把触摸屏再拿回来  回路从目前的十回路增加到十三回路增加几处自动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重新捋一捋,去掉多余的部分,实在不行换箱子
我准备做三倍这么大的箱子把触摸屏再拿回来  回路从目前的十回路增加到十三回路增加几处自动
是该换大一点的箱子,后面维修也方便。

楼主:
回复大家    配箱做的  已经小到不能再小了  元器件已经双层布置  安放在了传送带下方  门子不能关连 触摸屏都没地方安了 绑在旁边的柱子上  说是这样能看到整个工作现场 据老板介绍说  这是从科技市场花大价钱请来的 老板又说我始终没看到这位做PLC的大脑长在哪里

网友P:
和老板描述好问题,预估好价格,现场箱子有地方放的话还是加大箱子,很多情况下用这种紧凑的箱子要不省钱,要不现场不允许,看接线就知道外部线一开始都是接到接触器下端了,做的时候就没考虑维护了,这种设计我要是甲方绝对被我骂

网友Q:
再加东西就换柜子吧

网友R:
重新做一个

网友S:
看内部元件不复杂
还是做新的吧
这种维修真的是搞不好会出现更多问题!

网友T:
如果现场装箱子地方有限放不了大箱,可以保留这个旧的,旁边加一个小的箱也是可以的。输出的接触器放在一个箱,PLC,开关电源等放在另一个箱。接线要重新捋一捋。

网友U:
重新规划布局,箱子放大,触摸屏可以在电柜门板开洞安装!

网友V:
没有钱的话,不太好办,出力可能也不讨好,工时,工期等总之烦人

网友W:
这个箱子有点意思,箱子不大,五脏俱全。要改的话要从新布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箱子有点意思,箱子不大,五脏俱全。要改的话要从新布局了
不过最近心脏不太好   因为都是直驱  一只电磁阀损坏并短路 造成pic输出继电器损坏  故障竟被维护电工准确诊断 更值得佩服的是,该维护电工将pic卸下去科技市场修好了 最后确认只花60元

网友W:
回复 楼主:
 就 目前那个箱子太小了,如果你要改造的话箱子要加大,还要从新布局至于触摸屏可以装在门上、在门上开孔。像这种情况在通电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检查却任不误后方可通电,避免造成损失和麻烦

网友M(2020-09-23):
回复 楼主:
私活是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