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6):
还是说一定要用WPL这个旧的软件。

网友A:
你打开ISP   新建一个项目,看看还支持这个型号的PLC

网友B:
ISP版本高的话支持的型号里应当有SV的;

楼主:
我的软件版本号是3.10的,日期是2020/3/17号的,机种可以选择SV这个型号,看来是可以用的

网友C:
我这里是3.06版本,可以新建SV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