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接触器线圈烧损原因???

楼主(2020-07-16):
(无正文)

楼主:
新的施耐德接触器换上后,吸合瞬间线圈有火花

网友A:
测量一下线圈电压和标称电压一样不

网友B:
电压等级是否正确,电源电压是否在范围内,有没有卡滞,线圈有没有受潮?施耐德LC1D系列线圈本身故障是极其罕见的。

网友C:
如果确定工作电压没有错误,就可能是线圈受潮短路造成的了。

网友D:
里面的线圈自己短路烧的

网友E:
换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电压等级的区分?烧成这样,线圈已经辨认不出了。
如果没换错,大概就只有可能是山寨或者手气问题了。

网友F:
烧成这样还真是少见啊!吸合线圈有火花?对地放电?不太可能啊!

楼主:
接触器使用接近10年了线圈受潮也有可能,关键新的换上去,线圈那边有火花,很难理解。

网友G:
看到柜子是港迪的了,是港机上吗?会不会是受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到柜子是港迪的了,是港机上吗?会不会是受潮了?
港迪在国内算什么水平?

网友I:
施耐德接触器,尤其是欧洲生产的,我还没有见过起火的(我用的接触器按吨计算)

网友D:
回复 网友I:
起火倒是没遇到,就是里面线圈都熔变形了,接触点直接熔到一起,还好供电是用熔断器做保护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貌似是做港机电控的吧?看到很多港口都是他们的电控柜。

楼主:
是港机,集装箱轨道吊。触点还好,线圈烧了冒烟还有明火,还好发现的早,不然电柜、电气房都完了。不知道原因

网友J(2020-12-24):
这个烧得蛮厉害啊,是电压等级不同导致的?

网友K:
打火是放电,换新时就积碳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