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6):
接触到的都是国产工控板子,做一些顺序控制的小设备,谢谢指导

网友A:
工控板子的话都能用,,估计你问这个问题之前没有好好了解2个软件的区别,,或者没动手实际试试看, 软件网上多的是下载安装就是了,又不需要花钱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之前写了一个程序,也调试好了,应该是用GX work2写的,最近电脑出问题了,重装了系统,厂子的技术让我改一下程序,我新装了GX work2,改完程序调试的时候不让分步执行了,我记得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怎么解决的我给忘了。我刚刚又下了GX develop8,那个程序的工程文件直接就打不开,提示该程序是在更高版本完成,无法打开。论坛能上传程序吗

楼主:
你好,可以咨询点GX work2的使用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以咨询点GX work2的使用问题吗

网友C:
GX work2功能强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之前写了一个程序,也调试好了,应该是用GX work2写的,最近电脑出问题了,重装了系统,厂子的技术让我改一下程序,我新装了GX work2,改完程序调试的时候不让分步执行了,我记得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怎么解决的我给忘了。我刚刚又下了GX develop8,那个程序的工程文件直接就打不开,提示该程序是在更高版本完成,无法打开。论坛能上传程序吗

1 你先develop 和works2 都装上 ,works2 装个高版本的,看图标就知道程序用什么软件从写的,

2 程序上传了 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D:
国产仿造三菱的工控板两个三菱的软件都支持

网友E:
Gx DEVELOPER 已经停产,Vista系统之前的最后一个版本是V8.119z,最新版的V8.505b虽然支持了win10,但是不能使用内嵌ST语言,ROM传送,该软件的最后支持到2023年,如果没有对早期A系列PLC有使用的话,还是尽早使用GX WORKS2来的更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3个电机,挨个运行,然后自动停止的程序,用GX WORK2编写的

楼主:
现在调试时候步执行灰色步可用了

网友F:
国产的工控板还是用DEVELOPER能好点 版本别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