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6):
如题,盼大佬推荐下,采购使用,感谢

网友A:
福禄克红外热成像应该很方便……

网友B:
巡检的话用热成像仪应该能看出很多问题的

网友C:
测温、测震动、测电流,形成曲线或报表,通过判断变化量进行判断,与用什么先进仪器无关。

网友D:
巡检是热成像仪+万用表最直接,最方便,检修就需要微电阻(电桥)测试设备了。能确认匝间短路问题。绝缘电阻的摇表,也要有。

网友E:
热成像仪单位舍得买当然是好,方便实用;就是价格相对比较高;

网友F:
多大功率的电机?有多少台?

网友G:
估计领导看到热成像仪的报价,掀桌子的心情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