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6):
三菱FR-F840变频器运行几小时报OV1,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
可加制动电阻还是制动单元这台三菱变频器是FR-F840 22KW

网友A:
OV1我理解的是 应该是主回路过压的意思,这种情况首先要查看母线电压是多少,如果母线电压高出正常范围:空载也高请检查电压检测电路,带载高清检查是否有制动电路,是否接有制动电阻,如有制动电阻,请检查制动电阻,如正常。可适当延长减速时间【降速】,如果是变频器升速或恒速运行中过压,没有制动电阻加制动电阻 不排除机械设备故障。也就是说出现此种故障,没有制动加制动,有制动检查制动电阻型号是否合适 是否损坏,变频器制动电路是否故障。楼主可从电网电压是否稳定 设备运行状况,比如变频器运行频率的变化,即频率的增长 减少是否与电动机运行速度同步 是否有卡顿,变频器主回路大功率虑波储能电容是否漏电 失容 失效 特性变差。变频器开关电源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