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6):
我是小白一个
我用c235计数
X0接光电开关   Y0接电机
X1计数设定100转   按一下X1    Y0启动  计数到了100以后 Y0停止工作
X2计数设定200转   按一下X2    Y0启动  计数到了200以后 Y0停止工作
X3计数设定300转   按一下X3    Y0启动  计数到了300以后 Y0停止工作
X1 X2 X3 根据实际使用随机按得没有规律
这样的梯形图怎么写

网友A:
频率不高,感觉不用高速计数器都可以,当然,使用计数器可能更好,不会丢步。

我给你一个 不用计数器的,模拟没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其实我要用到的是脉冲流量计 我怕我说不清楚所以就改成了电机转速

网友B:
脉冲流量计的话,最好是高速计数器:脉宽过窄或者频率过高,普通计数受PLC程序扫描影响,一般都是在20~100Hz,再高就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