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7):
是用普通的接触器?还是真空的接触器?还是固态的?

楼主:
有没有人干过油库的项目?

网友A:
个人觉得跟元器件关系不大,主要是应该是跟柜体有关系吧,用防爆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柜体是选了防爆柜

网友B:
油库里的电气开关件,必须要求防爆。除非单独隔离室防护。就是防止开关动作的拉弧引燃环境中的易燃气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跟元器件关系不大,主要是应该是跟柜体有关系吧,用防爆柜吧!

我的感觉也是这样的

网友D:
一般选用防爆柜即可,内部元件无需再次进行二级防爆设计,否则这样会抬高使用成本。

网友E:
油库不清楚,煤矿要求是本质安全型防爆控制柜。啥意思呢?就是柜体是防爆的,电器件的控制电压不超过36V,控制电路短路不拉弧,失压过压有跳闸,漏电跳闸,短路跳闸,过载跳闸。主接触器一般都是真空接触器,断路器有灭弧罩。缺点就是笨、重、贵。

本质安全型,百度词条有解释,可以了解下。

当然具体还看油库客户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解答

网友F:
油库里的电气开关件,首先考虑是不是在安全距离以外。如果是就不必要求防爆。否则就要考虑防爆防护。安全距离一般在七米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