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8):
三菱伺服MR 显示RD-OF,怎么改为RD-ON

网友A:
请将EMG及SON信号置ON;

网友B:
三菱具体什么型号伺服,接了哪些线,设置了什么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设置啊?是不是要连接pc啊?跟PA19有关系吗?改哪一个参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新的伺服,接别的正常,就这个不行

网友A:
详细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MR-J3-100A

网友A:
CN1插头上42号EMG 15号SON二个的信号要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把EMG和SON用线短接啊?还是分别于DOCOM短接啊?

网友A:
与DOCOM短接;

网友B:
还有两个极限也需要接线的。

楼主:
原先有正常用的插头,就是换这个伺服出现这个代码,其余没出现过,能不能把正常使用的参数复制到这个伺服上啊!

楼主:
跟这个参数有关系吗?按说新的不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B:
新换伺服驱动器要设置参数,可以将之前的驱动器参数拷贝过来下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DOCOM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换伺服驱动器要设置参数,可以将之前的驱动器参数拷贝过来下载进去。
谢谢老师,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曲别针在插头上短接可以吗?

楼主:
另外,如果不短接,只用电脑吧PA19改一下能起作用吗?

网友B:
PA19和信号短接没关系
SON LSP LSN信号关联的参数是PD01,可以通过PD01设置。

网友A:
左右限位的可以通过参数置ON,不用外部接线;
SON及EMG信号必须使用外部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这台设备用别的伺服运行正常,就是这一台出现RD-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