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一张图,10分钟内自己编

楼主(2020-07-18):
根据这个电路图和工作票,10分钟内写出倒闸操作票,共计有13步要写,字数估计有350个字。

楼主:
下图为操作票,明天提供答案

网友A:
原则就是合闸先合隔离开关再合断路器,分闸先分断路器再分隔离开关。

网友B:
这些以后能不能自动?或者由机器人去做?

网友C:
一个合格的电房里面会在显眼的地方张贴操作规程,上面的就有你需要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以后能不能自动?或者由机器人去做?

也有自动的,只是在特别场合使用。一般的场合还是人工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合格的电房里面会在显眼的地方张贴操作规程,上面的就有你需要的内容

倒闸操作内容也会张帖?那如果开关多一点电房不是要贴很多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以后能不能自动?或者由机器人去做?

也有自动的,只是在特别场合使用。一般的场合还是人工操作的。
这个确实不懂,感觉非常危险.

网友D:
这种倒闸操作过去在发电厂工作时经常要做,正常情况下是由操作人按照操作规程填写好操作票,监护人审核,待约定时间达到值班长下达开始执行指令后,监护人唱票操作人复述后执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