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8):
大神们好,小弟目前刚接触物流行业,目前有个线靠边,包裹分离,再合流有没有好的方案啊,光电位置,设计思路,如何计算线上包裹位置,数量,往外输送方案。。有老哥有写过的可以给借鉴借鉴也行~谢谢了

网友A:
给出设备结构图布局可能有解

三条线靠边,包裹分离,再合流
靠边----装载的无序包裹
分离----分拣,人工/自动
合流----分拣后的包裹带有目的码
两条主线再合流到一条----主传输带

网友B:
做的是智能分拣了吧?古董级的人工分拣过时了吧?上工业摄像机视觉控制系统吧?

网友C:
这个对于速度较快的应该采用跟随剔除或者汇流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汇流装置就靠输送线和光电等计算了。。随机剔除怎么个剔除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挂图了老哥~,现在就是通过靠边和速度不同拉距,然后每三条线合流,最后 两个主通道再合流。。有啥好的办法吗

网友A:
你最好先理解工艺流程,按图大致分了几部分

1.速度0.6m/S固定,工艺是在A处分隔包,此处有无分拣要求,人工分拣还是自动分拣(含安检),
要有分拣要求,自动在C处就要将识别标签冲上,从A开始就要使用带包裹可定位追踪的传送带;
A处不分拣只是分隔包裹,人工将识别标签冲上在B处自动识别及安检;危险的包裹从A转到B,好像还没这样设计的,当然系统可能没安检要求就这样工作---下按此讨论
2.快速入轨机构
3.3-4段都要使用开定位包裹的传送带
4.黄星检测待入轨包有无,红星检测传送带空位,防止包裹打架
5.其他检测自己弄,比如包检测,包堆积检测.....

包从C处上带,有可能叠包,也可能并排,识别标签肯定啥方向都有;包到A处人工将叠包并包分开成一队,并将识别标签冲上。
包到了黄星处等待红星信号1带停或由挡板停包,红星+带定位给出空位,1带将包推入快速入轨2,由其推入正轨3.
最后在B出识别,后边再分拣(右下角包的出路)
其他传送带类似,注意3号传送带给下家空位,否则左上1,2线可能包严重堆积而上比了3号带。

和工艺的探讨一下吧,传送带的速度在生产中应该“智能”应变,比如上边三条线效率很高,你就要放慢3号线速度,否则下边三条线就可能停摆。

网友C:
分流装置、合流装置,考虑可以跟随主线移动一段距离,检测到需要分合时跟随移动到分流或者合流完成后脱离归位

网友B:
竟然要精确包裹的位置,数量,运行中的包裹不断增减,分流,分拣,判断始发地,目的地等等,不好搞吧?

网友A:
要用跟随来做,主付线都要有“定位”功能,做好了红黄星的检测都可以不要
这种方法要考虑大量包裹上线且员工工作效率奇高,主线连续有包过来,副线包靠加塞进主线
这就要靠主线提速来预留出加塞空间
注意到主线速度下限0.6,这是空间怎么预留,最后的速度1.3~1.7就是要拉出空间

还一个就是“定位”,主线(以3线为例)装有一个“编码器”,编码器10个脉冲/周,你在分配一个数据链,长度>=主线,比如主线理论可以放100个包,数据链最少100,这个数据链随主线移动而移动,主链上有多少包,一个SUM就知道,因为这时数据内容简单,就是有无包

10脉冲那个作为数据链移动信号,调试时决定,比如第8个,这个信号and数据链中位置对应的数据为0决定加塞包是否允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竟然要精确包裹的位置,数量,运行中的包裹不断增减,分流,分拣,判断始发地,目的地等等,不好搞吧?
始发地一般不要除非发包脑子热了
关键在前边说的数据链,编码合适都可以做到
当年做邮政分拣,费要用上6位邮编,结果数据被迫使用双字,分拣员本来敲前三位码就可以了,被迫敲6位招骂----效率下降加班奖金还没有(超时)
后来改回习惯,敲2位格口号----她们娴熟包裹中转地

再后来快递上来,邮政包裹萎缩,快递分拣也从人工改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跟随是这么个实现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我现在按第一个思路理了理,能联系联系吗

网友A:
第一思路?在A处分拣扫码---好像人工敲码被人笑死掉
把你了解的工艺发上来,群策群力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没做过这个行业项目的,可以看下我16年发在西门子板块的一个贴,里面我有上传很多视频可以参考,具体的话还是私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