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8):
这里add-on指令里建立的程序块是不是就相当于西门子里的FB,FC块。。

网友A:
你要这么说也行.
更像西门子的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解答,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数据是怎么处理的?是用CPT指令进行表达式计算还是用别的方法?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解答,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数据是怎么处理的?是用CPT指令进行表达式计算还是用别的方法?请指点一下。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plc,看你的目的.
我认为你是想把模拟量直接用于工程单位.
1756系列的plc,模拟量直接就可以定义为工程单位,不需要中间模数转换码.在模块里面定义就行.
1769的,可以定义转10000,要转工程单位,用计算指令是可以的,也有量程指令或addon,还有的带报警什么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是5571,本地模块是1756,远程模块是1769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这么说也行.
更像西门子的库.
能请教下具体怎么用的吗?有没有相关的介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是5571,本地模块是1756,远程模块是1769的。。
1756的在config里面直接定义比如4~20ma对应的0到满量程.当然,前面的组态要是浮点的.那么在程序里直接用工程浮点数.
1769的用计算,或者转换,或者现成的量程指令.图中整数/浮点到浮点,没有验证,只是作为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这么说也行.
更像西门子的库.
能请教下具体怎么用的吗?有没有相关的介绍?谢谢,
这个大概说一下,要不然要开新帖详细介绍.
在addon自定义指令,右键,出现两种addon指令:
1种是自己做新的,new;
new的方式就是出现一个新的指令(功能块),取个名字,然后确定.然后要定义输入输出,和西家(其实函数都这样)一样,就是参数.之前应该规划好数据类型.在下面数据类型里面有addon定义.
一种是用ab做好的,导入import;
import找到ab的l5x文件,就能导入,当然具体哪个是干什么的,你看说明.参考库和库文档路径: C:\Users\Public\Documents\Studio 5000\Libraries\Architect\Process Library (v3.1-04)\08 - Documentation.
当然,相关介绍你也可以看ab软件的帮助文档.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图中我离线了为什么常开还有信号。。保存的程序打开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