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好方法没?

楼主(2020-07-18):
由于装修原因,现在这个灯开关变成这个造型,太难看了。在镶一层瓷砖不可能了,后期上面刮腻子刷白,可还是和瓷砖不是一个平面,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美观一些?

网友A:
三面用腻子胶填起来

网友B:
为什么不将瓷砖贴完,资金链断了,否 那就自己贴也是可以的

网友C:
线头够长不?够长直接重新挖孔,暗装底盒位置往上抬高即可,挖孔工具跟多,常用的就是冲击钻。

楼主:
不想重新挖孔了。时间紧。没有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想重新挖孔了。时间紧。没有工具。
那就别强迫症了,就这样装牢靠,然后三面刮腻子。

网友D:
瓷砖只贴一部分这个装修本身就不美观,现在不都是贴到顶吗?   另外上移或者下移难度也不是很大

网友E:
不再多贴一层瓷砖?

网友B:
设计败笔
既然上边镶一层瓷砖不可能了,看帖裙边是不是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再多贴一层瓷砖?
成本问题,还有美观问题,还有整体协调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不要考虑其他问题了。 有没有好的补救方法,让他好看一些。(重新开孔,镶瓷砖不可能了)

楼主:
现在是发动大家想想补救办法。

网友F:
是否可以用个明装盒底座,将其按上部尺寸锯一半,从上插下,如果厚了打去点水泥,装牢后三面刮腻子。

网友B:
这也不行,那也不好
干脆拆掉,一定要用就装个无线自发电的开关,装哪里随意
钱要舍得花表情 30左右

网友G:
简单的办法切割机往下切半个盒,开关和瓷砖上面平就好看了……

网友H:
非要这个开关,又不能重新打孔或者多贴瓷砖只能用白灰刮平将就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不要考虑其他问题了。 有没有好的补救方法,让他好看一些。(重新开孔,镶瓷砖不可能了)
既然位置刚好在瓷砖和墙面的中间位置,肯定是极为不美观的,虽说开关高度可能设计刚好合理。
排除实用性易用性,为了视觉美观:
1、取消开关盒。
2、移位,分上移位和下移位
3、更换异形开关,比如古董级的床头开关(船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办法切割机往下切半个盒,开关和瓷砖上面平就好看了……
好主意啊!!!!!

网友I:
万能宝上有无线开关,号称是可以穿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办法切割机往下切半个盒,开关和瓷砖上面平就好看了……
好主意啊!!!!!
开关按键板也跟着切割?开关还有用处么?

网友C:
先别说切割以后,开关功能是否还正常,就算正常,你固定都是问题,难道准备一锤子买卖,502粘贴,以后坏了直接敲掉更换崭新的开关么?

网友J:
尴尬的位置 里面还有暗盒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办法切割机往下切半个盒,开关和瓷砖上面平就好看了……
好主意啊!!!!!
楼主,我不明白了,“重新开孔,镶瓷砖不可能了”
这操作不要重新开孔吗,真像网友想到只切割开关
安装孔往下移半盒,这块瓷砖还完美的话,操作师傅贼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办法切割机往下切半个盒,开关和瓷砖上面平就好看了……
好主意啊!!!!!
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了,不用补瓷砖,不影响美观,而且你搞工控的,磨光机加切割片更是小事情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办法切割机往下切半个盒,开关和瓷砖上面平就好看了……
好主意啊!!!!!
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了,不用补瓷砖,不影响美观,而且你搞工控的,磨光机加切割片更是小事情了……
我家有几个开关也是这样,我把瓷砖切了个口子把开关装进去

网友L:
套个装饰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套个装饰套。。。
装饰套和我想法一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