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扩展模块故障

楼主(2020-07-19):
信捷XD系列扩展模块就用了前两个电流输入,写完程序实验很多次都正常,安到配电柜后ERR灯就长亮了,那位大神帮帮忙看下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怎么实验的?
软件里面设定正确了?

网友B:
扩展模块设置里是否正确;

网友C:
热插拔的原因??断下电重启试试

楼主:
断电重启过不起作用

楼主:
设置也没问题啊,温度和压力都接上试过了显示也都正常,到配电柜上接完送电就报警灯亮,不能显示温度和压力了

楼主:
一共四路输入使得前两路,都设置成的4-20MA

网友B:
后面二路不用的话设成电压0~10V再试一下;

网友D:
电源会不会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