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个PLC用什么软件下载

楼主(2020-07-19):
请问一下各位,图中的这个PLC应该用什么软件下载程序?我用了PL7 Pro 4.5和PL707 for Neza都不能下载。其中PL707 for Neza已经连上去了,但是程序下载到一半提示了下载程序失败,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需要PL7-07软件,DOS版的,好像没有windows版,winxp的命令行不知道行不行。。。nano和neza不是一个东西。可能需要单独装unitelway驱动。

网友A:
还有古老的TSX PCU 1031电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图中的这个PLC应该用什么软件下载程序?我用了PL7 Pro 4.5和PL707 for Neza都不能下载。其中PL707 for Neza已经连上去了,但是程序下载到一半提示了下载程序失败,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古董级控制部件,目测服役有30年了吧,问生产线部门索要工艺流程,申请技改,用新款的PLC控制进行替代维修。

网友A:
参考质保期2000-10,差不多20年吧。

网友B:
我以前也是,遇到三菱的古董级F1和士林的古董级A1控制器,满大街寻找手编器。最后放弃,重新研制工艺和程序。

网友C:
哇,在论坛没见过这么久的PLC,还是标MODICON的,应该很久远了吧

网友D:
老古董还真是耐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是,遇到三菱的古董级F1和士林的古董级A1控制器,满大街寻找手编器。最后放弃,重新研制工艺和程序。
手持编程器我这里还有,下次可以找我

网友A:
这个程序要读出来还是可以的吧,估计转so machine够呛了,转unity还是可能的,以前都有这些转换程序的。照着编也行啊

网友F:
真没见过这么老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