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9):
最近遇到了一个,双速电机,正反转,跟网上的不太一样,直接有点蒙圈。。。
原来用的接触器不是普通的接触器,是继电器式的。。。。

网友A:
双速电机  低速时用一个 高速时用两个要是再要求反正转 最少也需要四个接触器 有方案吗 看下 实物图片也行

网友B:
如果继电器式的,那应该是利用了常闭触头

网友C:
我以前接触过,3kw以下电机有这样控制的。电控要求是在电机通电运转时不能变换正反转,必须在电机停止状态下才能转换正反转。

网友D:
我以前改造设备安装好之后电机声音不对,查了半天发现双速电机配了一个星角启动箱

网友E:
小功率电机可以,CJX1-22/22就有两组常开和常闭触点,容量5A。这样三个接触器就可以完成双速正反转。就如4楼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我发个实物图上来。

网友F:
星三角启动你可以用两个接触器来完成,但要正反转你就要两个接触器吧,如果正反转的一体接触器算成一个的话也算是讲得通吧,或者是绕线电机,通过一个接触器来做调速,正反转用两个,也是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