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9):
维修电工技能竞赛试题

网友A:
这种题目网上找度娘吧!
还有就是如果是公司的话,建议结合自己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编制题目。
毕竟这一切都是为了提升职员的能力。让大家对自己公司的电气相关做更深入的理解这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B:
我记得13年我在宁波时候,考核电工的一个实操试题,我给设备动手脚,让电工去排查:给其中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脚掐断,但是保留继电器指示灯,没想到就这么一个故障,硬是让三个电工找了一个多小时。还有,给CJX2接触器改线,将控制线接到两个A2上面,导致控制电源一直跳闸,也是找故障找了很久,后来他们都说我制造的故障太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