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0):
有个西门子S7-200的PLC,配多大的24V直流电源合适!200VA的够不够,亲们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自己去翻下S7-200的技术手册,查对应功耗就行了

楼主:
别处拆来学习的!亲

网友A:
回复 楼主:
正因为学习的,才要看技术资料啊,否则你学习什么呢?

楼主:
那得下载手册啦!哦,好的,谢谢

网友B:
200的也挂不了多少负载,所以常规使用200VA够了。

网友C:
单一个CPU的话功率很小的;看你还要带其它什么负载,比如触摸屏等;
就PLC加个7"屏的话50W开关电源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