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0):
如上图PLC的输入1M是接0V还是24V?还是随意?

网友A:
两种方式都可以

网友B:
都是可以的,一般是NPN,如果是外资就PNP多。

网友C:
都可以,你公共端上接+24V,那么输入点接通0V时就有信号;同样,你公共端上接0V,那么输入点接通+24V时就有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