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mac studio 软件新建功能块不能使用

楼主(2020-07-20):
各位大神:
初学sysmac studio 软件自己新建了一个功能块,无法使用,请帮忙看一下块是否有错误。

网友A(2020-09-11):
贴个功能块程序谁看的出来能不能用?你要调用才知道,然后再去监控调用功能块标签的值,看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B(2020-10-18):
2楼正解

网友C(2022-10-25):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
初学sysmac studio 软件自己新建了一个功能块,无法使用,请帮忙看一下块是否有错误。
Sysmac Studio 建立功能块 太难了!!! 要调用看是否有引脚才知道

网友D(2023-01-19):
先编译一下看看系统提示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