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0):
各位大佬  为什么控制柜已经有三位置开关(手自动)  就地和远方做什么用的

网友A:
还是根据现场的需求来讲电器柜的功能按钮更有的放矢。

手动-自动转换是针对手动操作面板和上位机程序控制之间的切换。

两地控制指的是现场和远距离隔室操作的转换。现在有了网络以后可以延伸两地控制是本地和远程之间的控制权转换。

网友B:
实际控制需要,比如我单位二楼车间设备的风机安装在一楼,一楼的配电柜上有手动自动开关方便维修调试,但平时工人在二楼开关风机,方便操作……

网友C:
手动与自动只是某个动作的控制,就地与远方是指在哪个地方控制这个手动与自动。

网友D:
这个要看最终客户要求
一般设计,本/远选择开关决定控制权在本地还远端,手/自都懂

客户就需要在远端也能做换本/远选择,奇葩你也要去完成,否则钱到不了手

网友E:
就地-手动,远方-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