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1):
看到一个程序,里面有个中值滤波库文件,请问这个库文件是啥意思?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A:
程序里面应该有中值滤波这个子文件,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打开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截图看下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打开的的程序表情,明显是程序调用啊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东东?如何做成的?

网友C:
我理解的应该是一个取值范围!

网友D:
是一种滤波算法,常用于图像处理中。你这个都是封装好的,你只管调用就好了,管它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