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1):
各位老师好,请教下问题,最近在做一个三轴运动平台,实际做成实验平台时除了驱动器,伺服电机,plc,触摸屏还需要哪些设备呢,和威伦触摸屏接线的话又需要什么线呢,需要外加继电器什么的吗

网友A:
屏的下载线、PLC下载线、屏与PLC通讯线、PLC与驱动器连线、驱动器与电机动力线、驱动器与电机编码器线;
至于用不用加继电器,看你输出接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B:
开关电源,单极空开,急停按钮,启动和停止按钮,DC24V继电器一个用于Z轴抱闸,轴的限位和原点开关(共9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的三个400w的伺服驱动器和400w伺服电机以及一个触摸屏

网友C:
机械部分呢?丝杆和运动平台呢?设备的整体金属框架结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