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TD400C显示无参数块

楼主(2020-07-21):
请大神支招感激不尽,之前的文本显示器已经没用了,现在装了一个上去显示无参数块

网友A:
确定通讯线是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正常了,我关了PLC文本显示器能显示PCL停机

楼主:
参数块地址也调过了,始终显示无参数块

网友B:
是不是里面参数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估计也是,我买的是一个新的文本显示器,我是小白鼠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网友C:
确定参数块地址和原来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参数块地址我也尝试更改过了,始终显示无参数块。之前的文本显示器坏了拿去修没有修好

网友D:
显示的内容是在PLC上的,你PLC没换过的话,只要参数块地址设对就会出来了;

楼主:
有的人说文本显示器里面要写程序才能显示,参数块地址我也不确定是多少了,之前的文本显示器就显示湿度还有温度数值,版主能不能帮忙搞定呀

网友D:
呵呵;能显示PLC状态说明通讯的参数及地址都是对的;
那么不对的就只是TD400里面的设的参数块地址;
找版主,版主也不可能能猜测出你的这台地址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主编程软件和编程线我都有,PCL我也拆回宿舍了,有啥办法能知道参数地址了,第一次接触这个TD400C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主像你这个文本显示器显示的内容比如说中华工控网这些字符是写在PLC上面的吗?

网友D:
3种方法:
1是原来的还能显示能通讯,直接在原来的上面查看参数块地址、然后新的这台设成相同的;
2 PLC程序读出,也可以看到参数块地址,前提是你PLC没有密码;
3 上面二种办法都不行,那你只能一个个设置过去慢慢试了;试个上千次总是能试出来的;

楼主:
程序有密码,那个旧的之前是屏幕不显示,只有背光灯拿去给电子城修了一下插上去也是显示无参数块

网友E:
plc程序读出来。看文本向导里面。

楼主:
电脑和PLC连上了,能在电脑上控制PLC启停,PLC程序设定有密码不能上载到电脑上,文本向导也试了,感觉文本向导在操作完成了没有通讯给PLC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师出来指导指导呀

网友E:
plc程序你都不研究读出来,猜是没有用的

网友F:
那个在文本里面要设置的参数块地址,没有源程序看不到,靠猜肯定行不通。只有重新做PLC程序一条途径。
西门子文本的这种用法(文本依附于PLC程序,不专门做组态)在这样的场景下确实会带来麻烦。

网友G:
你确定这个TD400文本和西门子TD400是一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是替代的,之前那个在用的西门子原装的我找人修好了可以点亮了插上去也是显示无参数块而且还反复重启死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替代的,之前那个在用的西门子原装的我找人修好了可以点亮了插上去也是显示无参数块而且还反复重启死机
估计是原装的程序块参数给搞丢了,就算修好也是一样的显示。
程序有密码不好搞,联系原设备商获取密码啰?

网友G:
与密码无关,只要参数块地址相同就可以。

另外这个PLC也可以借蜜

网友D:
原来的也是显示无参数块,可能你乱按把地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