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1):
手指的是三相电流互感器,其实是经过两个并联整流桥,整流,怎么会检测三相?不懂

网友A:
你有问的时间,自己早就把电路理明白了,自己根据线路跑一下,分析一下就行了,就两个元件,还不好分析?

网友B:
AB的还有相序检测

网友C:
有一支可控硅坏了。不导通或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析不太明白

楼主(2020-09-04):
可控硅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