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2):
LG  ig5的多段速怎么调节参数啊?用正反转

网友A:
不是一般的懒;
定义好多段速对应的端子的功能参数;
只用三段只调DRV05 06 07三个;
8段速的话后面几段对应I/O-21~I/O-24;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懒,没调过,并且感觉LG的不大好调

网友A:
没调过,也是先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