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2):
求助各位大佬,我们有个恒温恒湿试验箱,附带了水桶,之前都是需要人工去加水,最近想改自动加水,设备附带的水桶出厂时,有2个高低水位开关了,我想加个电磁阀,然后通过利用上这2个浮球开关来实现低水位加水,高水位停止,如何来实现?不胜感激

楼主:
浮球开关类似图片那种,

网友A:
加中继来控制就可以了,液位低就打开阀门加水,液位高就停止加水!

网友B:
一般水箱补水感觉浮球阀更简单实用。

网友C:
自保电路就可以了,低位相当于启动按钮,高位相当于停止按钮。

网友D:
装一个浮球阀什么线都不要接

网友E:
就以前那种水箱里的浮球开关不就行了;水位低了自动打开放水;水满上来浮球就把进水关闭了;

网友F:
估计你这个水位要求有点高,加湿雾化那个设备水位高了就不起效果了……

网友G:
我们公司中央空调加湿就是这种液位控制开关
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启动和停止按钮开关
加上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得用2个中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帮忙画个接线图么 谢谢

网友H:
楼主说的是实验室的恒温恒湿测试箱吧,我是这么处理的,原配的水桶放在箱顶上,箱子底下一般会做个不锈钢的架子的,正好底下空间放个水桶,上位桶在高位开个孔装一条10mm的管子到下位桶,下位桶放个扬程3米的鱼缸小水泵,只要你的箱子通电开机水泵就抽水上去上位桶,多余的水会流到下位桶,这样上位桶就肯定会保证测试箱的水的供应了。鱼缸水泵也就不超过30瓦,用不了你多少电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H:
上边水桶有水还不能手勤将下边的水桶装满
第一次使用还要先堵住上边下流的水道
小水泵流量要与自流量平衡
好难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帮忙画个接线图么 谢谢
4楼说的很明白
难道启停电路都不会啦

网友I:
买个液位控制器好解决 (几十块钱),关键是把恒温恒湿箱的原装水箱那个密封盖上改装一组高低液位探针,探针之间注意绝缘。接线时按照液位控制器上的电路图接就好了。耐用,成本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惭愧,菜鸟一只。

网友J:
对水位精度要求不高就用浮球,对水位精度要求高就用电极式液位仪吧,电极式液位仪的控制器建议选用欧姆龙61F-GP-N

网友K:
机械式的浮球开关就OK了,原理见马桶水箱

网友H:
恒温恒湿箱附带给你的一个塑料水箱就是给你做存水用的,一般放在箱子的上面,在箱子的背后还有一个100*100*100的塑料箱子,这个就是缓冲箱,微压力浮球开关就安装在这里,在测试箱子上面的存水箱的水会通过一条10mm的管进浮球开关给系统加水,随机带的存水箱容量基本是250*250*400,如果你做实验的时间在8个小时内,存水箱的水基本够用,但是一些欧盟要求测试项目会要求你连续测试时间在15天,在夜班就会有时候没人加水,我是用之前我回复的方案去完成的,简单的水箱溢流的问题,不复杂啊

网友L:
是不是只要低于高水位就一直加水,直到高水位到达,还是到了低水位开始加水,高水位停止。

网友M:
同样建议上个不锈钢的浮球阀。简单实用。

网友N:
之前做过   用继电器自锁控制   低水位自动加水到高水位停止   有急停按钮可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