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2):
当时这样接的,单轴控制器的差分输出P+接24V+,P-接2K电阻,电阻出来接驱动器P+,驱动器是共阳极,阳极没有接电源,这个会烧坏吗?

网友A:
有串2K电阻的话一般是不会烧的;

网友B:
应该不会,有2K电阻,测试一下看看是否烧坏!

网友C:
应该不会。 改好线测试下就知道了。真坏了再发信息,论坛有人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