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WIFI不好

楼主(2020-07-22):
机顶盒用了3年多了,最近几天WIFI特别卡,几分钟就报错了。
维修的人说机顶盒用时间长了,接收信号弱了,有这样的说法? 我估计是硬件不太好了。

网友A:
没有带网口的/
还是用网线的稳定;

楼主:
有网口,用网线还可以看
一直用的WIFI

网友B:
也是觉得奇怪,为什么电子的东西,用久了性能会不好呢?以前买过一次无线路由,确实是用了几年后,经常发生断线.
搞不明白,坏在哪里?器件会老化?热导致老化?以前一直以为集成电路电阻三极管永远用不坏.

网友C:
可能电子原件老化了,温度太高也会影响……

网友D:
定时重启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定时重启试试
可以试试,不过怕是不会太好,之前也遇到过,有时间,还是换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定时重启试试
可以试试,不过怕是不会太好,之前也遇到过,有时间,还是换一个
可能灰尘大,也可能产品太便宜,挂网设备多.......
有钱就换个新的是个好主意

网友F:
用这个上网算什么网络信号呢,电信还是?

楼主:
重启n次 没有什么用了
这东西基本都是中兴 华为的。

网友G:
电子的东西确实会老化的,电解电容会干涸容量下降,长期高温导致焊盘异常的也有。
我都是光猫外接无线路由,或者华为机顶盒直接插网线水晶头。

网友H:
这个能当无线路由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能当无线路由器吗?
应该不能吧

网友I:
该更新换代了

网友J: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不坏,企业怎么更新换代。

网友K:
我也是纳闷,电子产品好就好坏了就坏了,竟然还有中间状态-不好好工作。家里早前买的无线WIFI路由器,用了不到5年,去年开始有点卡,今年卡的不要不要的,有人告诉我是路由器使用时间长了,起初不相信,以为网络问题。更换了一台新的路由器,网速立马恢复如初,方知这玩意竟然会怠工。

楼主:
看来是要换一个新的了

网友L:
主要是机器内部及电源适配器内部的电解电容老化失效所致。
自己打开换换即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能当无线路由器吗?
应该不能吧
中兴的机顶盒,怎么说呢?其实就是一个代替广电机顶盒看电视的玩意,以前的广电机顶盒(每月缴费的闭路电视那种),太坑了。自身能连接无线WIFI信号使用,单不能做中继信号传输器。

网友M:
我的TP-Link 6年了还在用啊

网友N:
可能是要换新的了

网友I:
一般是晚上会断电的
长时间带电工作肯定寿命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