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2):
松下伺服a5驱动器,plc一发脉冲就报警,err16.过载报警,但是我伺服没带负载呢,驱动器初始化也不行,怎么设置都不行,请师傅帮忙,是参数设置哪里有问题?

网友A:
看看设置:扭矩和增益;
编码器没有接线检查一下;
有些还得确认一下电源板。

网友B:
动力线顺序有没有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样的参数在另一台就是正常的,用手轻轻转到上磁后的伺服,立即就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是否是连接伺服和驱动器的电源线U V W 和编码器线,这都是外购的,供应商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心人解答!

网友C:
既然现场有两个,并且设置是一样的,可以把两个侍服对调一下看看是不还报错,如果还报错,那就找外围啊,这个应该很好排除的吧。

网友D:
有抱闸没?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们,问题出在硬件上,换了一条马达到驱动器电源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