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符号库中有没有三位自复位旋柄钮? 没有的话如何画?

楼主(2020-07-22):
EPLAN符号库中有没有三位自复位旋柄钮? 比如德力西的LAY5-BJ53 ,三位自复位2NO旋钮,正常状态是,钮在中间位置.没有的话,该怎么画? 还有三位自锁旋柄钮,2位自锁旋钮,2位自复位旋钮,这些都该怎么画,用图中S1那样的符号好像区分不出是2位还是3位,是自锁还是自复位!!

网友A:
图中是两位自锁旋钮,你要画三个触点就是三位。
是不是旋钮看帽子,帽翅同在右侧是按钮,在两侧是旋钮,同在左侧是拉钮。
是不是自锁看凸起,有凸起的是自锁,没凸起的是自复位。

网友B:
有三位的按钮,加触点的形式体现

网友C:
我是用黑盒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