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2):
在我公司中,下设几个厂,都是ab plc,厂级有生产监控,为了向公司调度发数据,设立I/O站;另外公司还有大表监控系统,和达设备,宏电设备。公司调度用的是KINGSCADA,有KH,我今天了解一下,调度系统是直接读分厂的I/O,通过关系数据库调用大表监控数据(这一段我可能表述不专业)。现在有个问题另外一个地方的监控画面要取几个大表的数据,这个地方和调度是一个网段,和大表监控不是一个网段。我的解决思路是在调度系统将大表的数据写入到I/O的空白地址中,让另外一个地方的监控画面调用。我的困难是:这个思路是否正确?如何把这个大表数据写入或赋值到I/O变量中?

网友A:
系统复杂波,你们公司是DCS控制系统?不但牵扯到PLC编程采集数据,还要牵扯到不同地方不同分厂的PLC远程组网,不但和上位机电脑组网,还要牵扯到独立的服务器机房的数据库存储,本身超越了电气工程师的范围,涉及到IT领域了,如果有技改需求,向领导层申请吧,然后需求原供货设备厂家的技术支持,这玩意牵一发动全身,想依靠自己猜测的方案实施技改,风险大,有可能导致总公司和分厂瘫痪停产,损失不小。

网友B:
调度系统-->I/O-->监控画面.
监控画面是什么系统?
为什么不:
调度系统-->监控画面.

网友B:
另外,调度是ks,kh,一般会提供modbus tcp,opc接口的.这可以是你说的i/o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