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2):
新装的柜子,正式投入使用是今年3月20日正式投产使用,夜里烧的,发现时灭火了后就这样了,160KW的ABB ACS510变频器,拖的是160KW的水泵

网友A:
目测第一张图的电缆不是得粗,应该是线有点细,加接触不良发热引起,应在变频器进线前面烧起

网友B:
看里面的硬件配置都不错呀,起火的原因找到了没有

网友C:
有可能接线处接触不良发热绝缘碳化起火吧。

网友D:
1、寻找着火源(起火点),最简单的就是看柜子里面谁烧的最严重的,烧的最黑,烧的最化。
2、从图中判断,第一张图是着火源柜子。在仔细分析柜子里里面,烧的最严重的的应该就是左上角的塑壳空气开关。
3、火灾原因浅析(依图瞎掰):
①首先分析硬件原理图,电源进线经过空开,主接触器,熔断保险,然后进入变频器。
②首先排除外部因素,过压,缺相,雷击。
③其次排除硬件选型因素,规格选型过小,预留余量不足
④然后就是接线端子接触不良,塑壳空开质量不过关,内部打火,触点接触不良产生接触电阻等等。

个人倾向于第四小点,所以当全柜子都上品牌货的时候(ABB或者施耐德),而空开选型的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品牌,这好像不太稳妥波。

网友E:
看到这个就有恐惧症了,以后线你敢用小一点?过载短路保护你敢取消?杂牌的配件你敢放心用?……

网友F:
机柜得有火灾报警?
或者红外测温?

网友G:
下面的变频器看起来好像没烧到;

网友H:
地线进火了

网友I:
看样子像总开先着火然后点燃了二次线,最后蔓延到整个柜子

网友I:
总开着火的原因个人看法,1.电缆安装应力过大,导致塑壳开关接头变形,触点接触不良,电流一大起来就烧了,蔓延至整个柜子。2.塑壳开关本身的质量不过关导致过载起火。3.塑壳开关为单磁脱口(3200),没有过载保护能力。4.二次线质量不过关,或者选用了普通BV线,没有选择防火的NHBV或者阻燃的ZRBV,因为一次电缆皮没有烧焦,证明一次电缆为阻燃防火电缆,旁边的二次线本没有大电流却烧这么惨。

网友J:
白瞎了这么好的配置,烧的空开也是施耐德吧?

网友J:
10+W就这样没了!

网友K:
我感觉第一张图应该是变频器先烧的

网友L:
火势一般或是从下往上燃烧,如果上部起火先的话,不容易烧到下面,因此下部的导线、电器元件不应该烧得如此面目全非。

而下部为起火点的话,燃烧可以迅速往上燃烧,由于火势往上燃烧,上部的温度必然比下部高,往往致使上部截面积小的导线、体积小的元器件损坏的比下部的严重。

当然了,这还与燃烧的时间长短有关。

由于保护器件没有动作,这不应该是短路、过载引起发热燃烧,有可能是连接点(端子、触点等)有接出不良引起严重发热燃烧的。

网友M:
进线开关质量问题吧,发热后塑料壳融化起火波及其他地方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火势一般或是从下往上燃烧,如果上部起火先的话,不容易烧到下面,因此下部的导线、电器元件不应该烧得如此面目全非。

而下部为起火点的话,燃烧可以迅速往上燃烧,由于火势往上燃烧,上部的温度必然比下部高,往往致使上部截面积小的导线、体积小的元器件损坏的比下部的严重。

当然了,这还与燃烧的时间长短有关。

由于保护器件没有动作,这不应该是短路、过载引起发热燃烧,有可能是连接点(端子、触点等)有接出不良引起严重发热燃烧的。
专业分析。说服力非常强。

网友O:
有些故障在前期的确不好发现
做预防性保养维护只能是尽可能的减少故障的发生。
看这状态断路器问题最大。我遇到过的空压机接触器触点频繁动作后接触不好导致高温发热基础问题!

网友P:
回复 网友D:
专业仵作啊,

网友Q:
这是真的惨,损失不是一点点。

网友R:
你的二次线都有短路保护吗?包括指示灯与仪表线路

网友J:
回复 网友L:
密封容器内的燃烧更复杂。机柜下部柜门都没有燃烧痕迹,不太可能是下部开始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密封容器内的燃烧更复杂。机柜下部柜门都没有燃烧痕迹,不太可能是下部开始的。

网友S:
白瞎了这么这么好的配置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空开也是施耐德的,额定电流400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柜得有火灾报警?
或者红外测温?

单位里的安全员头都大了,近期在整改,所有的有大功率用电设备的地方都在加装烟感等报警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的二次线都有短路保护吗?包括指示灯与仪表线路
二次总火线装有6A左右的熔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白瞎了这么好的配置,烧的空开也是施耐德吧?
是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柜得有火灾报警?
或者红外测温?

单位里的安全员头都大了,近期在整改,所有的有大功率用电设备的地方都在加装烟感等报警装置
我只是说一下.大型的配电确实是需要.
说实在的,加装报警也要看投入/产出比,您这个柜子并不大,并没到需要报警的程度.

网友T:
图片中变频器下部的塑性外壳没有明显过热变形,下部二次线没有上部仪表门上的二次线烧的严重,而且上部仪表门靠近下部二次线的位置烟熏的比其它部位轻。感觉起火部位应是上部,一次空开的位置引起,从而引燃仪表门上的仪表和二次线,燃烧的塑料件滴到下部二次线和变频器的上。期待调查结果

网友U:
很好的实例教材!能烧成这样也确实不易!我怎么碰不到呢

网友V:
确实有警示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柜得有火灾报警?
或者红外测温?

单位里的安全员头都大了,近期在整改,所有的有大功率用电设备的地方都在加装烟感等报警装置
我只是说一下.大型的配电确实是需要.
说实在的,加装报警也要看投入/产出比,您这个柜子并不大,并没到需要报警的程度.

不行啊,单位领导头都大了,公司是做污水处理的,市排水办和环保局责令要求整改,否则不允许恢复生产,现在环保行业监管越来越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柜得有火灾报警?
或者红外测温?

单位里的安全员头都大了,近期在整改,所有的有大功率用电设备的地方都在加装烟感等报警装置
我只是说一下.大型的配电确实是需要.
说实在的,加装报警也要看投入/产出比,您这个柜子并不大,并没到需要报警的程度.

不行啊,单位领导头都大了,公司是做污水处理的,市排水办和环保局责令要求整改,否则不允许恢复生产,现在环保行业监管越来越严了
嗯嗯,现在环保行业还是有giao头.

网友T:
平时设备的点检要到位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的二次线都有短路保护吗?包括指示灯与仪表线路
二次总火线装有6A左右的熔芯
.电压表,电源指示灯等常常直接与电源线连接,没有任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