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设备

楼主(2020-07-23):
有没有一个实体类的按钮,人为的按下去能给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这种按钮叫什么啊

网友A:
复位,
关机,
我看服务器有.
还有键盘,
鼠标...也可以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按下之后,能够发请求到服务器,请求的内容也可以编辑

网友B:
你说的服务器是PC机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管是PC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接口,往这个接口发请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是PC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接口,往这个接口发请求
那就网络?

网友C:
电脑的开机键就是楼主说的按钮。实际就是一按键微动开关。

网友D:
这个不知道主板上有没有可以外接按钮的接口,如果有的话就好办了,随便找个按钮两条线一接就完成了。

否则话应该要能与PC通讯才行吧,用个IO采集模块,模块读取这个按钮的状态,然后PC再去读取模块的信息或者模块直接把信息传给PC。

网友E:
taobao或者拼多多上面大把的2点~16点串口(232或者485)输入模块,有了这种模块你想咋接信号都行

网友F:
没搞明白啥主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个实体类的按钮,人为的按下去能给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这种按钮叫什么啊
有,需要定制。服务器硬件不需要购买对吧?服务器软件也不需要购买对吧?按钮发送信息的控制软件也不需要购买对吧?
简单的说,你就是想在原有的硬件软件需系统实现这个功能,而不需要重新研制一套崭新的服务器发送请求控制系统对吧?

网友H:
硬件采集,软件实现功能

网友I:
需求再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