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3):
我有几台电机热继,设置电流范围是12.5A左右,实际运行起来用二块钳表测的电流是14.5~15.5A,但电机基本上都是运行好几个小时才跳热继,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热继不是立刻或几分钟后就跳?

网友A:
原理双金属片,利用热膨胀系数不同,产生形变,推动开关,所以,要热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形变

网友B:
找说明查看热继电器的脱扣曲线

网友C:
热继电器还有个问题,过载几次后设定的值和实际保护值有差距了,所以现在一般都采用电动机保护器了,国产的比如正泰的NS2-25系列的,过载短路一体保护。

网友D:
负载超过设定值后内部双金属片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导致形变
实现切断动作!
这个不要想得太复杂!

网友E:
这...?热继可不是比较器,一个阈值,超了就跳的那种。热继是一种金属材料,随着电流的发热,慢慢的会变形脱离触点的接触,达到断开的保护动作。每一个热继,都有自己的电流-动作时间曲线。所以,选型一定要看明白它的曲线,设置合理的动作阈值。仅此。这些知识书里都有。应该去看书解惑。别人说,不如自己悟!

网友F:
如果太灵敏了,根本用不了

网友G:
既然是形变动作,环境温度也会有影响吧,旁边加个风扇试试,是不是跳得时间更长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形变动作,环境温度也会有影响吧,旁边加个风扇试试,是不是跳得时间更长了
加风扇不仅起跳时间延长,对控制设备电机不好。电流高,电机发热,保护不及时冒烟烧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代价有点高,别试了

网友I:
你去看看说明书,热继通过1.2倍电流2小时以内动作,你的刚好在1.2倍左右,是应在2小时左右动作。这也说明电机可以过载1.2倍2小时。

网友J:
个人感觉 目前的 热继电器如  NRSI  NR2  JR36/3D等利用双金属片作电机过载动作的  可靠性都不是很高 它门都和环境温度 空气流动 过载次数 有直接关系 特别是过载范围 假如有一次严重过载 基本就废了即使在是在规定范围内的过载 其保护参数也要借助仪器不断修正  看来用电子技术保护电动机安全运行 是发展方向

网友K:
热继保护电机只是一种低成本方法。。保护灵敏度上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