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3):
西门子定义的485总线B为正,A为负。
可是我发现现在的仪表有些是A正B负,有些是B正A负,到底谁家的才是标准的,感觉好乱,总要换着试,一两个还好,多了怎么调

网友A:
万用表量,+是A,-是B

网友B:
反正就二条线,不对就对调下;

网友C:
ANSI/TIA/EIA-485

网友D:
不管它A+B-还是A-B+,关键要看它的实际含义,所谓+其实就是指的是发送和接收+,所谓-其实就是指的是发送和接收-。

网友E:
我见过的都是A正B负,到底哪个正哪个负一半说明书上会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它A+B-还是A-B+,关键要看它的实际含义,所谓+其实就是指的是发送和接收+,所谓-其实就是指的是发送和接收-。
485是差分信号,哪来的发送接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它A+B-还是A-B+,关键要看它的实际含义,所谓+其实就是指的是发送和接收+,所谓-其实就是指的是发送和接收-。
485是差分信号,哪来的发送接收
当然有发送接收啦!只不过发送和接收是并在一起的,半双工通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它A+B-还是A-B+,关键要看它的实际含义,所谓+其实就是指的是发送和接收+,所谓-其实就是指的是发送和接收-。
485是差分信号,哪来的发送接收
485是422的变种,我觉得关于485的+和-可以那么理解。

网友G:
是不是自己都有自己的标准,它的PLC漏型、源型和三菱的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