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3):
换向时有要求:A、B点坐标相对原点必须稳丝不动,换向平稳快速(比如刚性大时,宏观上机构抖动太剧烈)。
目前使用DVPES2,B2伺服,采用脉冲+方向方式控制,大家对程序编制思想有哪些经验呢!谢谢。

A、B点可以通过HMI设定坐标。

网友A:
这个还好。我有做过下述控制:
A,B两点往复运行。要求是:1.A与B两个绝对位置值是随时改变,要求是一旦改变就马上往复到这新的位置值,往复的基本要求是反向时要快
2. 运行速度是实时改变的,也就是说在往复运行过程中,速度是一直在变化的,要求是一直跟随变化。

即位置和速度均是随时变化。要求立即响应,并且用户想随时在往A行走时可以改往B,在往B运行时可以随时改往A。
系统采用S7-1200PLC 脉冲控制伺服,什么品牌都行,三菱的JE,台达的B2都有用过。跟伺服关系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