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3):
伺服控制夹具夹取产品,用一段时间后有时夹的产品会掉下来,帮忙看看怎么弄

网友A:
夹具上安装传感器最为稳妥

网友B:
那是不是伺服也有累的时候?和人一样?(偷笑)

网友C:
个人觉得夹具出现问题,机械方面比较大,可以试试增加弹性橡胶之类的弹性装置,再增大夹紧的动程。也可以增加粗糙的表面增大摩擦力。

网友D:
伺服控制方式是位置,还是力距?力矩的话增加一点力矩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位置模式

网友E:
先确认伺服运行的位置是否到达指令位置,若位置没问题,再看零点的位置(如果有参考点的话)是否变化了,最后检查一下夹具
既然是用一段时间后“有时会掉下来”,说明情况还不严重,观察一下是否有规律

网友D:
回复 楼主:
到哪里开始夹是位置模式,夹取应该是力矩模式。

网友F:
纯粹左右夹没有下面槽拖住的话,建议还是走位置-转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