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要怎么自学

楼主(2020-07-23):
本人已从前自动化行业8年有余,目前想自学三菱plc,求各位大神指点方法

网友A:
正常是基础电路开始
顺序启动 星三角之类的
然后是模拟量 伺服控制 通讯控制之类的。

网友B:
1.买一个三菱PLC,和配套伺服驱动器,这样才行。

网友C:
先弄台plc,然后自己慢慢玩,先从基本的开始,不理解的指令可以实际体验一下。

网友D:
入行8年,直接看手册+硬件应该就可以玩了

网友E:
看手册做一个小项目开始。

网友F:
找本手册看,软件帮助信息太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都是淘宝上买的视频跟着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基本逻辑没问题,下一步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础电路没问题,我从事的就是接线这块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逻辑没问题,下一步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学了

这样的话,可以买个步进玩玩定位。

最好是能有项目做,真正上了战场就有方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公司就可以操作,运动控制不像基本逻辑指令,我是看着电机无从下手

网友A:
清楚工艺动作
逻辑思维别人很难教你了。

网友G:
都8年了还没入门?建议还是早点改行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都8年了还没入门?建议还是早点改行吧。。
什么自动化8年了 才开始学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