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3):
采用FX2N-4A和10K热敏电阻传感器,组成温度显示实验程序。其中10K热敏电阻接24VDC再将电流输入到模块中。
问题:热敏电阻电阻值与温度关系我能换算,电流与温度之间换算关系是什么?(图中D0与D10之间换算关系,其中D9产品模块存储数据,D10表示实际温度)

网友A:
电流、电阻、电压,三者关系适用于你的系统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适用

网友B:
请确认你的问题
“PLC与温度传感器PT100电流方式连接后存储数据与实际温度关系”
“采用FX2N-4A和10K热敏电阻传感器”
到底用的是PT100,还是热敏电阻?

既然你说适用,这样试试
在一个可知的温度下,确定采集数据

提高(降低)温度到另一温度,再确定采集数据

再然后是不是好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通过两点数据来验证出来内部关系,温度传感器是空调外机用的两线温度传感器。

网友C:
10K对应的温度值是多少?100 200?

网友B:
还是没说清使用的是热敏电阻还是PT100

网友D:
PT100和热敏电阻不是一个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