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3):
各位工友好,最近做个项目,
       客户指定,触摸屏程序从维纶手动移植到信捷TGA63-ET10寸触摸屏上。
       参数配方页如图,1个配方里包含80段参数,一段参数占用11个字,单个配方有880个字
        所以页面规划使用地址索引,在单页里只显示5段参数,有DWORD元件10个,WORD元件35个,通过索引切换分别显示80段参数。
        感觉数据也没多大,进入这一页之后卡顿严重,右上角放置的系统时间五六秒才能刷新一下。
 严重怀疑触摸屏把没有实时显示的数据也在读取,把同样在该页的配方功能按钮 【下载到PLC】和【从PLC上载】删除,情况有所改善,
 时间刷新从五六秒变成了一两秒,但感觉单页显示55个字的数据不至于卡一两秒,然后把所有地址的间接地址取消了,就流畅如初了。
 我这更加确信间接地址把880个字的数据(包括没有显示出来的825个字数据)全部读取,配方的上传下载按钮难道也把当前配方里的880
 个字数据也读取了一篇?还是说有什么地方有设置优化,让我设置了间接地址而不会一直读取所有的880个字的数据,配方按钮也不会刷新
 配方里的880个字?

网友A:
配方的索引寄存器是PSW40,是不是要用这个专用的寄存器

网友B:
信捷TGA63-ET10寸触摸屏,我一直没有能够通过互联网关(云端服务器)实现远程刷程序(PLC已经成功实现),客服也解释不了,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配方的索引是用的PSW40,就是左下角,从PLC上载按钮边上那个数字框。
其他的地址索引用触摸屏和PLC的字地址都可以完成,如果没有地址设置优化,我只能觉得信捷的间接地址功能思路不是很好。为什么没有实时显示的地址也要全部读取,那这不就等于变相限制了你间接索引其他地址的数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信捷的技术支持这一块做得不好,包括使用手册。
个人使用的其他品牌的一般手册上就能看懂使用,信捷的光看手册好多模糊不清一句话带过,邮件提问也完全不回复。

网友C(2021-08-27):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有方法没有?我不会的都是直接打800电话问他们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