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网囗通讯

楼主(2020-07-23):
电脑和昆仑通态的屏用usb可以通讯,网口就不行,ping也显示连接上了,ip地址也在同一网段内,就是不能通讯,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有的网口的通讯软件自带的驱动太老了,要向客服要最新的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指点

网友B:
不是,应该是端口号注意本地端口号,不要用默认!查手册!

楼主:
谢谢朋友们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