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4):
收到个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此变频器为直流24v供电。拆开后发现此二极管已经裂开,测量一下是短路状态,还有一个35v2200uf的电容裂开。
简单处理下,先拍照做好记录。把二极管和电容拆了,测量下没有短路。然后就24v供电上,变频器能点亮。
网上查了下这个二极管是  丝印ev 型号SM6HT36A 600w单向 36v
结合设备上的供电,24v是通过插头连接一整排变频器的,不太可能是24v电源接错或电压缘故导致的。
自己想到了已下:
1电容坏的比较早,此变频器长期处于供电不正常状态
2电容坏的瞬间短路导致的二极管短路保护
3二极管自身问题短路了
特来求教下大师们,此管子的工作原理,结合线路分析下,以免下次出现问题。

网友A:
就一二极管吧,功率大点,速度快点.

网友B:
应该是过电压,导致击穿短路。
电容爆了,也是应该超过耐压值的原因。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两个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过电压,导致击穿短路。
电容爆了,也是应该超过耐压值的原因。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两个都坏了。

可为何其他并联在此供电线路上的变频器没事呢? 这个变频器耐压变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起保护作用,反向并联在了24v的正极和负极。感觉像是起反接保护的作用。
后来是某宝采购的,搜丝印ev 出来的和我芯片网查到的一样。SM6T36A TVS瞬变二极管 600W单向 36V 丝印EV 贴片DO-214AA
装上后没啥问题,变频器到设备上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

不是。是ELAU 后来被施耐德收购了。已经停产十多年了